显卡风扇不转--供电和风扇都没问题

楼主(2010-10-02):
(无正文)

网友(点评):
没这么玄乎吧,风扇插反了?

网友:
你用万用表接上可调电源   兑到风扇上  看转不转,供电 + 接地 正常100%转的  除非风扇坏了

网友:
显卡太难修了,简直无从下手

网友:
改个12V接上去再试一下

网友:
不可能是这个情况啊   电压太搞了,3--5v吧  改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些显卡,插通用风扇不转,虽然外型和原装风扇是一样的(而且插到主板风扇接口去又转),本以为哪出毛病了,无意中换个另一显卡的风扇上去又转了。看来对电压电流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在,要GN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