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开机断电

楼主(2010-10-02):
一台IBM T40开机一加电工作一秒就停了,再按开机键无反应。应该是电源保护了吧?但是拆了内存不会保护掉,风扇会一直转,什么问题啊?
之前是好的,在被我屏线的3.3V短路了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不会吧 显卡坏了就高大了。。。。。。

网友:
屏线短路了,屏电路板烧了吧,测下烧短了没

网友:
显卡问题!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