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口水险些毁掉一块板,另问个显卡问题

楼主(2010-10-02):
昨晚在家摆弄一块破5200,由于口腔溃疡加上过于专注,一大滴口水掉到了南桥上又嗖的一下流到桥下面,赶紧拿卫生纸吸,然后拿电吹风吹,再拿风扇吹,家里没合用的东西啊,只能吹了,弄了好一会(按理说应该晾一天,但我着急),测USB,IDE等,似乎南桥没挂,开机FF,再吹,能跑码,但很快掉电,不敢再试,竖起机箱用电扇吹了一宿,今天没事了,就为了这块风扇不转的破5200,请问风扇供电针有12V电压,接地也正常,风扇也是好的,换到别的显卡上能转,为什么在这块显卡上不转?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它不转?

网友:
是不是插反了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没道理不转啊。 是不是你装这个时候,用力过猛。风扇变形受力卡住了。

网友:
没插反啊,那个插口是有缺口的那种,插反是插不上的,红线接的是有12V的,黑线接的是地,也没有卡住,用手轻轻一拨能转几圈

网友:
呵呵 肯定反了  供电不一样的  你翻过来插 把座弄掉

网友:
  嗯。肯定是反了~~用表量一下12V跟地。反过来试试

网友:
那就改个12伏出来 接到风扇那里

网友:
换个风扇或者加机车油吧

网友:
接反了吧``有12V就没问题呀``

网友:
插反 了鉴定完毕,没缺口可以倒过来插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风扇接口供电与接地正常
风扇又是好的情况下插上去不转
那么一般是插反或者是插针氧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根据接口上面的插口缺口来看,反过来插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