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视频10-50分钟蓝屏(实达品牌机)

楼主(2010-10-02):
主板S648CO+S964LA2
CPU   赛扬D    775针
内存  DD1      265
显卡   MX  400

检测
1. CPU  供电爆全换  2. 南桥有点热已加风扇

更换
1. 硬盘全格    也换新硬盘试过    换过线                  蓝屏
2. 换显卡                                                          蓝屏
3. 换过电源                                                            蓝屏
4. 换过内存   3根                                                     蓝屏

555555555555555.主板没有换,

请高手指点..........

备注: 玩游戏半天都正常,(非诚勿扰)

网友:
摄像头,也换全新过

网友:
那你为什以不换个主板试一下呢。

网友:
CPU也换个试试吧·说不定会好的

网友:
没主板换,CPU 很少会坏了,正准备换

网友:
   0软件肯定没问题吗?

网友:
应该换主板机会大

网友:
照你这样说 有点象是南桥有问题  插其他USB设备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你查一下CPU核心供电是否会偏小了``

网友:
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开启系统的小内存转储,用微软的Debugging Tools for Windows看看蓝屏的原因再说。

网友:
明显 的了啊,主板问题!~

网友:
已解决:是CPU  问题   换了一个CPU   开一天QQ视频都没问题

网友:
软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次真是该出的不出,不该出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