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02):
客户拿来时反映的是无法开机,检查发现开机的时候厂家BIOS标识一闪而过,然后处于黑屏状态,但显示器灯是绿色有信号。(映泰MCP6P-M2主板),给BIOS跳线置clear复位。拔掉电池。过后重新开机,开机正常,但过XP进度条后,又处于黑屏状态。显示器还是有信号绿灯。反复试了几次发现把BIOS电池拔掉或者BIOS跳线处于clear状态时。能正常进系统。BIOS跳线处于normal状态或者不插跳线帽时,在过xp进度条后就处于黑屏状态,而显示器灯是绿色。(Bios电池是新的)。请教各位达人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BIOS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电容爆浆了没

网友:
我觉得是供电问题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