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00 电路图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10-02):
如题,机器隔离电路部分进水了,发现KB926QF 没有供电,需要这主板的电路图,主板号是:LA-5321P  REV:1.0  ,有的朋友请帮帮忙!感谢!!

网友:
  10分 呵呵 要是有人愿意放出来 会在乎你的10分吗 我再追加1000分 而且还会有版主给精华

网友:
EC=KB926
SYS3/5V=TPS51125
CHARGER=ISL6251
知道有此结构的其他参考图纸也可以。多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张图,能满足你上面的两个条件.
SYS3/5V=TPS51125'
KB926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9879
  唉 这个图纸论坛上早就有了 我当时的意思是在论坛上搜索一下 如果没有 10分毫无意义 虽然是戏言 但是言出必践 但是精华可能给不了你了 我也没有这个权限

网友(点评):
不过楼主要的是LA-5321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给你了 查收 另外 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
  希望多多共享自己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没修过,不过楼主说是仁宝代工的,为何发上来的是英业达代工的???

网友:
是呀,有没有LA-5321P 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您的图纸本站已有,是perugia10m的,EC不是KB926.
我对过的,只有东芝L450类似,但逻辑结构仍有很大不同,主要是KB926
的供电+3VL,+3VL_EC没有从TPS51125的8角VREG3
供电,有知道此处供电逻辑请帮忙指点,或那张图可以参考的。谢谢了!

网友:
  我说呢 我查了一下我是没有这个图纸的 所以才悬赏1000分 呵呵

网友:
各位老师,我再详细一些:
toshiba l500 板号:LA-5321P 主要需要有以下配置

EC=KB926

SYS3/5V=TPS51125

CHARGER-ISL6251

板子问题:

1)进水,无待机,隔离电路OK有19V,各路2级DC都有19V,
2)EC-KB926无3V供电(+3VL),根本不工作。
3)TPS51125无3/5V输出,其他工作条件正常,8脚VERG3=3V,17脚VERG5=5V, 16/13脚=19V,3/4脚=2V,1/6脚受控于EC-926,
4)KB926 供电端与51125的8脚不通,不知道缘由。也查不到EC供电从哪里来。
如有知道EC原始供电逻辑,请指点一下,或有好的板子帮忙鉴定一下。多谢了!
充电芯片是否影响到EC-KB926的供电? 多谢了!!!

网友:
楼主抓咪咪的号呢 。转让了吗

网友:
您能看出是抓咪咪的文笔,对了,我有2个号。抓咪咪不常用。帮忙看看这班子ec供电为什么没有? 是由tps51125的8脚给的吗? 因为这班子有人先修过,是不是动了手脚。多谢!

网友:
你看出这是抓咪咪写的,我有两个号,那个不常使用,有闲暇在那里写一些技术性讨论。这个号主要用在工作上。请帮忙看看这板子EC-KB926的供电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TPS51125的8脚VREG3来的,但这两处不通,VREG3=3V, EC-KB926 没有电。多谢!

网友:
有谁对比过实际板子LA-5831P(L450)和PLA-5321P (L500),都用了EC-KB926和3/5V-TPS51125。EC-KB926待机3V供电逻辑不同,
LA-5831P:EC-KB926待机供电来自TPS51125的8脚VREG3=3V
LA-5321P:EC-KB926待机供电来路不明。

网友:
我手里的一个板子也是东芝L500的,实际板子也是仁宝代工的版号是:KSWAA LA-4981P,键盘那里进水到板子,现在开机待机电流0.26左右,发现PU6 TPS51125发烫,更换后PU6不再发烫,但电流还是0.26左右,一会上升到0.48A左右, 发现充电控制芯片PU5 ISL6251开始发烫,换新的也是一样的现象,现在不知道任何下手,急求东芝L500机型板号为KSWAA LA-4981P的图纸,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帮忙测下你的板子:51125的8脚(3v )到KB926的9脚(供电)是否连通,我的板子不通,想确认一下。谢谢了。等候。。。。
你的板子的检查步骤如下
1)隔离电路2个4835是否导通,即栅级电平应在9v左右
2)测51125 工作条件:脚13/16=19v,17=5v, 8=3v,3/4=2v, 1/6脚有kb926控制。
2对mosfet都是好的。
3)电池芯片发热要查一下充电MOS管是否损坏。6251的输出开路后就会被损坏发热。
如果水浸到kb926就比较麻烦了。供参考。

网友:
51125芯片的8脚到EC KB926的9脚是通的。我这块板号是KSWAA LA-4981P。测量也是直通的。
我的机器已经修复,主要是由于是5V的负载短路,所以上述换了PU6 TPS51125之后3、5V恢复正常供电,待机电流先是0.26左右之后马上上升至0.48A,比之前没换PU6 TPS51125的待机电流还大了,声卡芯片还有USB供电芯片等东西更换之后,待机电流就回复到0.01A了可以正常工作了,谢谢!

网友(2018-03-24):
Tôi hy vọng tôi có thể chia sẻ bản vẽ của riêng tô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