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显卡场管D70N02L坏,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0-10-02):
请教各位,显卡上的
场效应管
D70N02L坏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显卡

网友:
看是N沟道的还是P沟道的,看它在电路是什么作用。如果频率没什么要求的话,用功率比它大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的管子是70A20V的吧,找一个功率比它大的就行了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70N03 66N03好多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