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一闪一灭

楼主(2010-10-0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杂牌子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一开机就一闪一灭,我当时就给客户说是高压板的问题,该液晶是外置式电源。等客户走之后,就用可调的稳压电源来试了一下,显示器是好的,就直接把外置式电源拆开来检测,原来是有两个滤波电容鼓包了,换了之后OK

网友:
这种帖子也要,实在是没有营养

网友:
修外接电源问题,,估计不会有多少钱的维修费,,因为一个外接电源没有多少钱,不知道楼主这个要怎么收费,,,
再就是外接电源盒打开的方法,,要做到没有痕迹,,,

网友:
  客户也不知道是哪里坏的你说是哪不就是哪

网友:
你这赚钱 太省事了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俺遇见多了, 曾经有一个网吧,大概有50多台显示器吧, 有一半多都是一闪一灭,  结果全是电容鼓包。

网友:
我们这边改高压板一般都是120,如果是商家的话就是80RMB

网友:
哎,这都不是新闻了

网友:
呵呵 兰州  你赚了  呵呵

网友:
呵呵,对新手来说是个经验!

网友:
你收多少钱的

网友:
这种问题 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