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NC4400 LA-3031保护隔离电路 维修记录

楼主(2010-10-02):
接手一台惠普 NC4400
笔记本(哈,又是12寸的本子)
故障:用电池能开机,插原装适配器,不充电。电池耗尽后,插适配器不开机
故障点判断:保护隔离部分故障
一修机,我很喜欢
机主送HP售后,说主板坏,过保,换主板3000RMB(专坑有钱人)
后送到我手上。插维修电源(大口带针的接口),只接正负,电压18.5V,待机电流,

0.0011毫安),由此可见确实为保护隔离部分问题。
留下,拆开
查看版号为LA-3031

上基地搜索。伟大的论坛,勤劳的维修师傅们。伟大的中国人,哪都能找到made in china
找到图纸
看主板电源接口,PCN1,直接搜索图纸。电路如下图:
实物如下图
电感后面对地有18.5V,继续
打电感PL1后面,阻值正常。查找图纸,找到关于保护隔离部分的电路
电路图如下:
实物图如下:
插入原装适配器,测场效应管PQ3123脚有19VVIN电源输入部分,这个适配器电压偏高啊),56780伏,控制脚418.6
正常状况下,4脚电压为低的时候,这个管子导通,DCIN就有电。
4脚受控于ADP_EN#(#号在这里貌似表示为低有效) 注:PQ82 PD46
PR455
全部是空的。没有元件(猜测这些元件都有@符号,表示不放料的意思吧)
PR455
0欧姆)让我眼前一亮,发现无料,那么厂家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多种保护隔离方案的,尝试直接短接PR455, PQ3导通,电脑正常。
至此,维修可以算结束。但是国庆节,怎么可以就写这么简单呢,太对不起观众了。继续找出故障。断开PR455短接点。
搜索ADP_EN#信号来自于LM393(双电压比较器吧)
如下图:
LM393567脚,电压量了两,55点多伏,6脚踩0.66伏,719伏左右。异常
6脚怎么会这么低?6脚的电压来自ADP_SIGNAL,也就是说,来自于适配器的中间那根小针。拔下测试适配器中间那根针对负极的电压为7.7伏。6脚,是谁把电压拉低?LM393吗?
据说LM3935+6-电压高的时候,7脚输出高,5脚比6脚低的时候,7脚输出低。尝试把5脚对地短路,7脚居然仍然为高(19伏左右)。
拆下LM393,从一个破显卡上找到一个393,换上,(这个393脚不太干净,焊的难看了点)

插电,电源指示等亮起2秒后熄灭,一切正常了!

被拆的显卡如下:
为了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厚厚期望,还是做一下清洁工作。
测量拆下的393,6脚对4脚阻值

正常亮机,充电也正常了

至此,维修结束。故障算比较简单,大家轻点拍砖。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步骤详细,可以当教程了

网友:
赞一个,思路清晰,大有前途~~~~~~~~~~~~~~~~~

网友:
思路很明确,不错。学习啊

网友:
典型的仁宝电路故障啊

网友:
谢谢楼主发这么好的实例
您尝试把5脚对地短路,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楼主我爱死你了。。。讲的太好了!思路也清楚。。并且还有图片!

网友:
万用表黑表笔接地,左手持红表笔点7脚,右手持镊子短接LM393的5脚对4脚(4脚为地)

网友:
楼主,ADP_SIGNAL在空载的时候有电压输出么?
而插入主板ADP_SIGNAL电压又是多少?
麻烦回答一下,正好我也在修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ADP_SIGNAL无输出!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适配器有7.7V的空载输出
插入后,量到LM393的6脚有6点多伏的电压

网友:
正常状况下,4脚电压为低的时候,这个管子导通,DCIN就有电。
请问楼主这个pq3是个N沟道的吗?若是N沟道的话,那四脚是不是应该为高电平才能导通啊,这点不太明白,还请楼主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4835BDY 的管子哦。可以自己百度查数据手册
是P沟道的管子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 拆下测量6脚对4脚阻值500多能证明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9百多
正常的LM393 阻值是比较大的(我的万用表直接溢出显示1)
证明这个LM393损坏

网友:
这个测量不知道准不准,没有测试,不过谢谢楼主,以后碰到了测试看看

网友:
太简单,太简单。。。。希望楼主下次搞点价值的东西出来,否则拍照累

网友(2011-04-19):
我郁闷的是PQ3的123脚的19V哪来的,PQ3D极为0V,G极为18V高电平,PQ3都是截止的,123会有19V?楼主怎么量的,真有的话保护隔离都正常输出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