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网卡上不了 网的 问题。网卡和设备是好的

楼主(2010-10-02):
最近碰上两个这样的问题,案例1  HP原装台式电脑集成网卡装完系统后网卡显示获取IP地址失败,手动添加IP后没出现,此机用的是广电的网直接上网的,点IE无法显示,查数据包发送有,收到0,换了笔记本接上就可以上网证明网络正常,后来整得没办法给换了 个3COM的网卡也一样,上网查了下说要改MAC地址,试改后正常。案例2同样装完系统后出现此问题,这台机是电信的拨号上网,报错是676电话占线,宽带还占线郁闷,电信维护的人也是拿个笔记本接上好的,就不管了。我又试改MAC地址拨号成功,一切正常。改MAC为123456789012碰到例似的朋友不妨试试。(此情况应该是网卡驱动问题,系统是GHOST  V26)

网友: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多半是重装系统,一般都OK,是你系统少了一个DNS的文件。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学习了,以免到时团团转,哈哈

网友:
这个简单呀
你要给光电打电话
他是绑定每一个机子的IP地址的

网友:
我遇到过,神州台式机,用路由连接可以上网,单独拨号一直提示电话占线。路过学习了!

网友:
路过,踩点,谢谢!期待拉开下一个序幕。

网友:
谢谢Lz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同意2楼的说话,到官网下网卡驱动,可机器就是上不了网才改的MAC地址,改好后可以上网了。既然好了就没 再浪费时间找驱动。3楼的 说话不太对系统缺少DNS文件那装在其他机器上怎么不缺呢?系统自带的驱动兼容性不好是最佳说话,还有机器不做任何改动抱别人家也可以上网!哈哈郁闷了吧!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下载个驱动人生或者是驱动精灵更新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22):
更新网卡驱动就行啦!!

网友(2012-02-05):
HP的原装机还是应该用HP自己的驱动程序,不然就可能出现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