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点一直闪烁是怎么原因,急!!!

楼主(2010-10-02):
今天碰到一台液晶显示器,拿过来开关灯一直闪烁,测量5V和12V电压都正常,灯管一直不亮,我以为高压部分的问题,但是换了一根高压条还是不行,换了灯管也不行,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你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和我今天遇到的那个故障时一模一样的,应该都是电容鼓包引起漏电所致

网友:
先换电容。闪的是灭的闪还是变色闪呢~开关没问题吧

网友:
你把供给高压部分的线去掉 还是一样的话 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下。。还是不行就看下按键板。。。

网友:
看看供驱动版部分的电容,容量有没有变,漏电,1000Uf 10V

网友:
按鍵版檢查一下,看是否有漏店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如果电源板的电容正常的话,驱动板上给驱动芯片供电的电容换一下,一般都是这里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驱动芯片有问题了。我遇到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有漏电的电容造成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吧。供电部稳定造成

网友:
电源不稳造成的吧,带着负载量下电压是否也在变

网友:
电压带不起负载来,先看一下是不是有电容鼓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回来说声解决结果啊,让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