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楼主(2010-10-02):
接一台IBMT43的机器拿来时开机掉电,拆开后裸板可以点亮,接屏就掉电,测试卡跑到4A请问哪的事情?

网友:
X300的显卡   那肯定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故障了啊 我也修到过这个板子的啊

网友:
加悍显卡?

网友:
只是跑4a的话直接做显卡吧   但你说插上屏就掉电。。。;。看一下屏线借口的保险断了没

网友:
重新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