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L不开机

楼主(2010-10-02):
       这机器是965集成显卡,电流上到0.67A,上不去,量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请教各位高手,会是北桥问题吗?换过内存没有用?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集成显卡的,又不是独显,二楼兄弟应该不是显卡吧

网友:
接着查时钟,复位或用手压压各个大芯片看看有没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