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且头痛的毛病

楼主(2010-10-02):
联想天麟4120主机   故障是 开机正常  进COMS 保存退出后  挡LOGO  且 LOGO有一点点花屏  有小点点   内存和CPU换过了  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换过了  网卡声卡拆掉试了也不行   BIOS没刷 找不到  令求这个主板的BIOS 主板型号不太明确 在并口上写着  QDI P7BL-AL    478的U   IO:83627HF-AW    BIOS芯片型号:SST49LF002A              各位工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的吗 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南桥压住 试看

网友:
  摸摸看有没有哪里特别热的地方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头痛了好长时间,最后换了个鑫谷330的电源好了,其他杂牌电源都不行

网友:
你查内存信号和电压如果没有问题,.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用镊子把内存槽子刮一下。。。我前天有个富士康的就是跑3d就死机。。。后来我弄下就好了

网友:
你查查内存的信号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先查查各大供电咋样了``

网友:
花屏和北桥有关,要是独立的那就是显卡的问题,集成和北桥有关,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PCI阻值和内存阻值 用组织卡打了一遍 没有什么问题  显卡是集显

网友:
把串口管理芯片拆掉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COMS 保存退出后  挡LOGO
  重点查一下RTCVCC与晶振电路,还有主板上所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