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内存供电

楼主(2010-10-02):
刚接了一长城品牌机不过内存,拆下来一看两根DDR 内存全烧了,量主板内存供电竟和橙3.3V直通,主板上找不到其他和内存主供电相连场管和元件,一时有点头大了,哪位帮忙指点指点?一代内存2.5的供电和3.3直通肯定是不对的吧?

网友:
是不对的,DDR1的内存供电时3.3V  ,2.5V ,1.25V

网友:
  一代就是2.5吧~~量的时侯应该是1。25

网友: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 有电阻什么的来降压的  DDR2.5V的啊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已经穿了,,,

网友:
LZ
你测的和橙3.3V直通的内存供电。是测试的那个点

网友:
用阻值卡的2.5V供电点测的

网友(点评):
哈哈,你是测的184线! 3.3V是正常的!

网友:
先排除槽子的短路 再就看内存供电芯片是否坏了

网友:
内存供电管DS极是否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管子击穿,周边电容二极管也都正常,橙3.3和内存供电对地阻值375,内存阻值卡各电压分别 是供电3.3  系统总线3.3  时钟 五个1.3V 一个2.5    AD线电压1.25

网友:
刚才发狠准备损失根256的内存试一下,居然正常亮机了,但是测内存供电依然是3.3v,难道一代的内存用3.3v的供电不会烧掉?

网友:
仔细检查下插槽附近的原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1带内存供电2.5V,上拉供电是1.25V。  测试第7脚.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上官击穿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8个脚的芯片坏了,那个芯片有3.3V 2.5V转1.2V的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是2。5伏的,主板上肯定有场管的,你没找到吧?

网友:
可能内存公电出问题

网友:
用烧鸡法试一下哪里短路了。

网友:
  LZ 你量错了吧

网友:
用烧鸡法试一下哪里短路了。

烧鸡法?怎么测啊?

网友:
如果测试的是内存SPD供电,3.3V也是正常的

网友:
AD线电压1.25  这都有了  你还是测得3.3供电
觉得是你量错了

网友:
电压都按阻值卡的测试点量的,没有再修主板直接插了一根1代内存正常进系统了,用了半个多小时一切正常,明天再烤烤看,如果没问题的话估计师傅讲的一代内存都是2.5电压应该是错误的了,3.3 居然也正常?

网友:
3.3V那是SPD供电

网友:
一代内存2.5    3.3    1.25  都正常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DDR一代2.5V是没错的 可能是8脚IC干掉了 看一下

网友:
LZ应当量错了,后来看你量的电压里有个2.5V,那个2.5是从那里量到的?你看这个2.5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通,先看一下内存槽里面的针有没有连在一起了,再就是看一下内存供电的上管有没有击穿与RT9173有没有串路

网友:
LZ肯定是量错了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