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IO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0-10-02):
谁知道VS142AZ这个IO用什么代替

网友:
这个不是型号吧

网友:
  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
没有见过此种IO

网友:
这是845主板的io芯片

网友:
小白我,还真没见过这个型号

网友:
这个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查了好长时间,也没查到

网友:
是不是DELL主板上的I/O,这个我没有代过.

网友:
最好是把此版的型号发出来 你所标的I/O从来没见过

网友:
是啊 我也没见过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不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