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28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10-02):
接机,键盘报错,换键盘好,进系统到滚动条就蓝屏,换硬盘,内存,光驱 故障依旧,请各位大师帮我啊
三星
硬盘

网友:
看来只有主板了 可能是内存还有北桥的供电不稳

网友:
系统版本,系统xp visits什么的

网友:
查查显存吧...

网友:
出了换主板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换人

网友:
换人还是没办法解决啊 呵呵 机器先排除系统的问题 看可不可以进安全模式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你系统的问题 主要是显卡 还有现在的很多机器硬盘模式一定要注意 最后你才要决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或者是主板上内存什么的问题

网友:
进BIOS把硬盘模试由STAT改成IDE模试保存再开机试一下看行不

网友:
Bios设置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