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754GT6主板无U供电

楼主(2010-10-02):
此主板的电源IC是9245A,测桥的供电内存的供电正常,无U的供电,9245的VID组合全部为高,后发现IO   F87172FG开焊加焊后有时能发出供电不过供电为0.8,9245换过无效,不知道影响VID组合的有那些因素,现在又换了个9245A不过VID还是全部为高

网友:
U座空焊也会引起VID全1

网友:
还有别的因素吗,IO有可能影响VID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
因为VID信号接到了IO

网友:
是MD 还是inter 先看下桥的供电 和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觉得不会  ,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还有就是座子空焊

网友:
就是cpu座子空焊,拿个带灯的假负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VID组合 AMD的板先查一下VDDA2.5这个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