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910掉电

楼主(2010-10-02):
今天接一显示器VE910,刚拿过来可以开机,用了一段时间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拆机,发现电源、高压和驱动板都是一整块的那种,测量各点电压都正常,对开机电路各个元件加焊了一遍,装机用了一天没有问题,第二天早上,开主机显示器显示了一下就掉电了(电源指示灯不亮),后在放一边过一会在开又好起来了。
哪位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以前我见我师父修过这样的好像是把驱动板上面的电容全换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电容没有明显坏但是确实好了

网友:
这板是一整板的,变压器分出来用驱动这块就没几个电容,还都是个子很小的那种

网友:
晚上上个图大家看下

网友:
有虚汗   或在看看元件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加焊高压线圈试一下!

网友:
说的不够仔细,掉电的话,电源指示灯还亮还是等于自动关机了一样,这个要分清楚

网友:
把开关线去掉排除前面板按键问题。再不行只能加个高压条试试。因为用一段时间后有可能高压线圈发热匝间短路。保护后热端电源自动断电保护。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