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47偏色

楼主(2010-10-02):
今天接到台24寸的长城M247开始是灯管不亮 ,我拆开后发现时接触不好 装上就OK了.  开机试了下   发现机器用了几分钟后就开始偏绿色 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以为是屏线问题  把屏线弄了下还是不行  然后我进工厂模式调  也是不行.  应为我这里没有24寸显示器的驱动板所以没法试驱动板 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指教下

网友:
补充下这个机器只是画面偏绿色  但是菜单颜色显示器正常

网友:
换个一条VGA线试下。。。还是不得就检查一下RGB三基色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长城V247    应该差不多吧     这机子发热量老大了    看一下菜单有没有偏色
    应该有DVI吧  试试    。  随便找块驱动板 不管它显示对不对   看看有没有偏色  就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是信号部分出了问题,先把VGA线换一下。

网友:
查一下与三基色连接的三极管,二极管,电容之类的
可以都 拆下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没注意看你补冲,SORRY..那你只能差差三基色连接的管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有一个,是屏坏的。驱动板可以出让。站内短信。

网友:
献上长城售后维修屏幕水波纹故障维修方法,更换抗干扰电源线即可!带抗扰线圈的电源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