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铃铃铃报警

楼主(2010-10-02):
一块红色杂牌478主板,via芯片组,开机铃铃铃电话铃一样的报警声,死机。本来是装系统的活,无法Ghost,pe也不行,只能手动装。装完网卡,声卡没驱上,重插一下网卡就这样了。清BIOS也不行,除了主板全换过了,请大家指点。
因为死机,无法进入BIOS,怀疑bios损坏,到邻居家用编程器刷了一个BIOS,主板正常运行了。再次谢过大家。

网友:
是品牌机么   把硬盘拿下来往里GhOST  在按回去 释放    这个时候开机会有响声 不要管他把系统释放后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内存的事呢??或者你看看几大供电点会不会电压偏低了``

网友:
硬盘看有没有问题,查各个电压看下,还不行就南桥坏了

网友:
bios里面把各种保护先关掉,风扇检测也关了
CPU做好散热

网友:
试着刷下BIOS试试,,在不行南桥坏。。

网友:
会不会网卡芯片有问题,摘下来看看

网友:
好像是 CPU 过热吧

网友:
换个风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