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olor显示器去保护

楼主(2010-10-02):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我也不知道,芯片名字是df6109a  它是4灯管的, 我想改成2灯管的。不知道这么去保护,各位大侠帮帮忙。在线急等

网友:
改2管的亮度差很多

网友:
换成2灯的高压板吧

网友:
我知道亮度会很差, 也改过很多, 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去保护。

网友:
把灯管插口上不需要的直接正负极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两灯的高压条不就行了吗?

网友:
加个两灯的高压条最好了,也可能试试把灯管插口上不需要的直接正负极直接短接就可以了。不知道能用多久呀。我试过能行,但还是感觉加个两灯的高压条最好了,保险呀。用的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