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9显示器偏红色问题

楼主(2010-10-02):
美格19显示器偏红色,开机几秒钟以后就黑屏了,亮不了了,是不是灯管坏了 ?

网友:
用外接高压条试灯管看看。

网友:
嗯。先用点灯工具试下灯管。灯管老化会造成偏红故障

网友:
拔掉屏线看背光颜色是否偏红色,应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啊~~灯管 换吧

网友:
美格绝对灯管,祝你好运!

网友:
美格灯管坏的多,我们修的多了都是灯管问题。!电压不平衡,两组全换新的就好了。灯管老化了。拆下来看灯管两头,肯定发黑。联想的也换灯管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灯管就行了。。其它地方不地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恢复一下出厂试一下,没有图片传上一个

网友:
唯冠的这种故障都是灯管坏了,另外还要检查一下高压板电容有没有鼓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怎么解决的啊,新手学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灯管难度是不是很大 ?
我从来没换过灯管,换灯管要注意什么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打算给客户返厂维修。显示器还没过保修。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是什么意思 ?  怎么操作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啊。还原默认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示器如何才能回复出厂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