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因特尔960 965的北桥芯片植球后怎样用风枪加热固化的经验

楼主(2010-10-02):
   我前天接了1个神州的进水机,开机不触发,换完IO芯片还是不触发,开机脚也没有3.3V的电压,顺着开机脚找到IO芯片和他连着的一个电阻,电阻右边是3.3V左边是0.76,可能是电阻阻值变大了,于是换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终于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流停在0.17就不走了,其他的地方也没有短路的迹象,因为是进水的机器,没有了思路,脚其他的同行帮这看看,说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有的给北桥供电的电感阻值60多,正常的好板100多,只有拆下来,在说了,上了BGA顺利的拿掉北桥,还好一个点也没有掉,在量阻值上升到80多了,碰巧同行有片板掉点的,拿来北桥植锡试试吧!拿来植锡台,换上960的钢网,顺利的只好锡珠,那里风枪加热固化吧!就是在吗也加热不好了,要不就是当中固化好了,边角的锡珠没有固化,要么就是有的点歪了,有的和别的点连在一起,因为是0.5的球,小有密,我做了6遍,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也没做好,以后960 和965 的北桥的片逐渐多了,遇见这样的活不知该怎么办?请教有做的熟的高手指点一下,鄙人不胜感谢!!!

网友:
植子如果站稳了,可以少上点油再吹一片。还有你植有铅的容易,植无铅有点难度。

网友:
风枪加热时要均匀受热。

网友:
风枪不要太近!歪的不怕,只要融掉了的 自己会站起来的!

网友:
朋友,你把你用的锡膏的牌子说出来,大家给你分析下。我们老板前两天订的那烂锡膏,我都服了,植不了珠,用风枪,怎么吹都不与焊盘溶合,锡早就都化了,就是不乖乖地立正站好,都吹鼓了,值一些DBM南桥时,勉强可以每个用镊子捅捅归位,用0点45的珠的桥,没戏,我以前一直用KINGBO牌子的,这个不错,值这种965的,还有PM45的很费劲的,一定要少抹锡膏,用手指头抹,别用刷子,抹到那种看上去没有波纹的状态,能明看看出有波纹时,就多了,会乱跑,连锡,连了再重搞时,就不好把握均匀程度了。

网友:
我觉得最不植的就是无铅的了,遇到这样的桥我就头大

网友:
确实不容易。

网友:
不是吧?这么衰啊!

网友:
焊膏绝对不能忽视,我现在都不用KINGBAO的了,用进口的焊膏效果绝对不一样,另外植球的时候温度在380度,风枪调3,慢慢从边角开始吹,加热要均匀,看见融化了,就不要再加热了,时间不能长,否则芯片会鼓包,一直使用可以加热的钢网,不错的,挺好用,省时省力!

网友:
买上可以直接加热的钢网,保你植完一个还想再植一个

网友:
要不就是当中固化好了,边角的锡珠没有固化,要么就是有的点歪了,有的和别的点连在一起,1没有固化好是加热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均匀温度,2有点歪是温度没达到熔点或助焊膏不行。3球连锡是钢网位置没对准或助焊膏太多。

网友:
兄弟,看来你植球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连了是焊膏多了,歪了是焊膏质量不好。跟工具关系不大。

网友:
植球前要涂上焊油,这点最关键,涂多了,加热的时候珠子会连起来,涂少了植不上,

网友:
还是楼主练的少。我也用KINGBO焊膏,严重不同意楼上有位教人用380度的,会吹坏N多桥。俺用最多255-260度,风量尽量减小。垂直吹看到珠子化后前移。当然前提是珠要置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