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开机跑到20

楼主(2010-10-02):
一开机跑一位就跑到20 刚开始是不开机(不过CPU)我加焊一下北桥后 就跑到20
不开机
cpu

网友:
是什么主板,把问题说清楚点我们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前两天有块华硕945,有时候能跑过...还有了一下午...第二天一来就跑20...我拆了com口芯片后就一直过自检就死机。。。装回去还是一样。。把我给郁闷死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不是bios 就是北桥 建议你重置一下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开机是从50跳到20一直20 开始是不开机 加焊北桥后就从50跳到20

网友:
杂牌C51GM,南桥也加焊接了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植,估计是北桥虚了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重新做BGA。

网友:
典型北桥虚焊

网友:
这种板有研究精神就重做,不然没法子

网友:
jscgp123
的帖子
在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
先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直接显示20与不跑码是一个情况
如果跑20那么一般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换了快北桥 好了

网友:
大家都这么厉害你针见血啊,

网友:
试试吧桥拆了。。。在重做吧,,,,

网友:
看来大家都比较老练啦!

网友:
绝对呢?你从植株弄北桥

网友:
呵呵就是你不信的话你试哈

网友:
北桥空焊或者是坏了

网友:
桥拆了从做就好了

网友:
AMD的板子 20我见过的几乎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AMD主板我感觉20几乎都是北桥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的话可能要重植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