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运行3D程序就掉电。。。。

楼主(2010-10-02):
T41 运行3D程序就掉电。。。。如运行3D屏保之类。。只要一运行就掉
掉电

网友:
显卡已经换了个重新植珠的。。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

网友:
显卡或桥及供电。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和温度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建议考虑换掉显卡供电

网友:
运行3D的时候电流很大!!换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觉得像 cpu供电 这块 要不换块 小点的cpu试试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3205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完全掉电吗?
如果连VCORE也没有的话
我觉得CPU 供电的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