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很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02):
T41机器,CPU 80535 1.6/1M ATI9000显卡
开机跑码到60,应该显了,但屏灯亮了,就是没图像,外接有显,屏供电和高压条开启信号都有,就是看不到图像。屏我拿到另一台机器试过,好的,屏线也是好的
显卡换过,加焊过北桥,显卡到屏接口的线都是通的,现在真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了
cpu
显卡

网友:
你不是有两条一样的么!对照下 对地阻值撒!看看显卡!

网友:
fbi1128
的帖子
供电和信号和另一片板的阻值差不多,显卡到北桥的没量过,北桥坏会这样吗

网友:
可以查一下屏

网友:
屏拿其它机子上试了是好的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以前碰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就这样 外接OK但自带屏是白屏,重做显卡后OK

网友:
显卡后面还从做了两次,还换了个显卡也做了一次,还是一样问题,你说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