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 掉电问题

楼主(2010-10-02):
Z61t 机器 ,进系统正常使用10~~30分钟 掉电 !温度处理过确定别问题,温控也处理过!求思路??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你就一块单板撤一下 那里有温度偏高的地方

网友:
南桥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记得修过一台R60E的机器,后来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内存 CPU都换过!南桥也弄了一下!!可是还是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