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MD机器频繁死机

楼主(2010-10-02):
       我一直是个潜水员,可能和技术水平不高有关,我看了看我能修好的故障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一直也没发过什么文章,加上这两年爱上了做工程,赚的多啊,东西修的也少了,但我掌管公司客服部,维修工作也是不能放下的,
       最近有个网吧,是去年装的,AMD 7750 双核,小影霸9600GT显卡 ,金士顿2G,磐正AK78OUN ,我给做的纯千的锐起,一直工作挺好,没什么大问题,但从8月份开始,机器总是频繁的出现蓝屏重启,而且是大面积的,有十几台都是,网吧一共有90多台机器。这下老板不干了。当时我正在我们市下面的县里装一个歌厅,回不去,小弟去了好多次也没能搞定,但小弟测出问题了,换单核CPU没问题, 和我说是CPU坏了,但是返给上家,上家说没问题,就这样来来回回托了半个月,网吧老板期间给我们老大打了N个电话,扬言要去告我们了,O(∩_∩)O~,这种换低的CPU就好的故障我以前是遇见过的,主要常见于AMD机器,而且都是用的AMD自己的芯片组上的,有一次我是给北桥加电压好的,这次我也尝试着给北桥加电压,没什么效果,最后试了很多,在给CPU加了0.025V的电压后。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了,而且所有的机器都OK了。但是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内存坏了好几个,估计和我加电压有关。为什么加上0.025V的电压,就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内存会坏。还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二。

       大家在遇见AMD机器的时候,有时候的蓝屏,死机,不一定需要修主板的,可能一个设置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感觉这种没有规律的死机,是最不好修的了,,在此提出来大家好当心点,万一遇到了,也可以,尽量轻松的赚到维修费嘛!

网友:
怎么会这样子?世界真是千奇百怪!
AMD的我遇得少,不敢发表感想

网友:
估计主板太垃圾了.....供电老化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怎么给北桥和CPU加电压呢? 改电路? BIOS里?

网友:
双核换单核能用的遇到过 但是就是没试过在上面加电压 那么小一电压加上去真的能行吗 您是怎么知道加那个电压的《想学学》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一般超频才增加电压的,感觉不像是加电压的事,倒像是内存的问题,因为AMD的主板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面,所以增加电压看似解决,其实去本不除根,换别的牌子内存试试。

网友:
感觉好像也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双核换单核能工作,很可能就是核芯供电不足,也有可能是核芯的滤波电容变值了吧!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的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AMD的太神了

网友:
我也感觉LZ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呀,就这样月饼大哥给加了20分,我想知道加分的理由呀

网友:
怀疑不是加压的问题,病根是什么啊?

网友(2010-11-02):
真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贴的,楼主的解决办法是加电压,在BIOS里设置

网友:
感觉有点像CPU那边电容的滤波效果不好了!

网友(2010-12-06):
最小化安装系统也会这样吗?这种故障用排除法就很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