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763p mbx-93不触发

楼主(2010-10-02):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3V 5V 现在就是不知道它这个H8S/2610BV   开机信号 到它这个哪个脚啊,找不到这个图纸,谁有这个H8S/2160BV的 PDF

网友:
这个不触发你就先放电!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吴朝军 -5

网友:
先放放电是正解

网友:
soyn  bois正常会自保的,所以要先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放过电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待机电流稳定吗

网友:
如果待机没有问题,那就看看有没有那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