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9宽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10-02):
今天一同行拿一台19宽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在瞬间亮一下就灭了如果不仔细看以为不开机换了电源高压二合一板故障还是照旧,就的电源高压二合一板12伏电压只有4.几伏电压,但是新板上有12伏电压,是否驱动板的问题怀疑中。

网友:
查下驱动板上的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重点查每个灯管。如果灯管坏了一路,两边电压不平衡时也会保护,亮一下即灭。

网友:
   只用电源二合一板上电,在侧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
灯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肯定是旧的高压一体板电源有问题,修一下就可以了,楼主为什么要换呢?

网友:
先查下管有没有坏,电源板肯定是坏了的,那里会只有4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