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屏,就屏上有一点点小问题,100元收它合适不

楼主(2010-10-02):
如题,主要就是想拿来练练手

网友:
50到100元都可以。只要线路板好着。只要是做维修的能用上的。

网友:
自己用不值,拿来拆配件值

网友:
   我们这点不亮一般都要100左右的价啊~~

网友:
看什么小问题    只要是屏坏    都是当垃圾回收    如果有把握修好就不一定了   反正有得赚就可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次我收多点买你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