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02):
机器做了系统后插上U盘后花屏死机。再重启就不能开机了。自检通过。但过了光驱启动后就黑屏,重装系统不管用。用PQ 正常安装光盘不能进分区界面,会出现花屏死机。进DOS,用DISKGEN工具。有时可以进入分区,有时就是黑屏死机。换了硬盘,内存 同样毛病。问是不是主板原因。哪方面的故障。

网友:
晕了,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像是主板显卡虚焊

网友:
我估计也是。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 。专家给解答一下。

网友:
是不是板载的显卡啊

网友:
BGA空焊了吧

网友:
显卡故障机率较大

网友:
看样子应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大啊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    .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CPU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第一次见。我想也应该是显卡~

网友:
同意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咯

网友:
同意CPU,台式的我试个,

网友:
嗯   多学学呀

网友:
好像显卡空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