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心得

楼主(2010-10-02):
今天遇到一个主板,专烧CPU,换一个CPU烧一个,是哪里问题啊,AMD的,我都查过他的电源了,没问题的啊,我是这样量的,因为我后来知道他会烧主板,所以我就用那个烧坏了的CPU装上去,内存上好,电源上好,键盘上好,然后我就开机上电,没内存电源1.8、0.9都有,没问题,CPU12V 转换到电感的电压1.2V,还有一个1.1V的在CPU旁边的,好像电压都没问题的,北桥的电压3.3 1.5 都有,怎么回事啊,烧CPU是哪里问题啊,CPU供电的电感电压也正常啊,是哪里烧板呢,请大哥们解答啊,谢谢

网友:
请版主把这种无厘头的帖删掉,有点离普了。

网友:
有时候是在上电瞬间电压升高把CPU烧了,之后稳定的

网友:
标题严重错误,真是郁闷

网友:
干嘛要删啊,我是只有这点心得,就是电压都正常还烧CPU啊,难道这不算心得吗,真是的,怎么跑题了嘛,就算跑题了也不关事啊,只要是有心的人事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不会在乎跑不跑题,只会回答为什么,哪像你啊,只知道说无厘头,还叫板主删我贴,哪有你心那样毒哦,

网友:
碰到过电源损坏烧主板的,还没碰到主板烧CPU的。是不是电源坏了呀?

网友:
主板上的CPU供电mos管烧了,短路后,会烧CPU。

网友:
你看下CPU芯片的 BOOT电路正不正常,反馈和芯片控制上下管的线路通不通,不过我估计你也看不懂

网友:
    很少见你这样的帖子

网友:
你不会先上假负载测一下吗

网友:
什么叫做“没内存电源1.8、0.9都有”到底有还是没有?说句话都说不清楚,标题党。。。是不是内存核心短路了?amd的内存是归cpu管的....如果是短路了你说会不会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