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不小心的后果

楼主(2010-10-02):
   一台17寸正屏的液晶换了驱动板一切都正常了,可装屏的没注意把驱动板这边的屏线给插反了出现有一条线显示不出来了,屏IC应该坏了旁边的电容才2欧,一般插反 的话是屏IC坏的多还是屏挂的多呀。。。请问高手还有什么方法给补救吗

网友:
一般是屏芯片坏了。。。。。。。

网友:
用手去感觉下哪个比较发汤    顺便量量电压    这种错误是不该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