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IO不能开机无待机电流 求助

楼主(2010-10-02):
一台CASIO相机不能开机 开机键上有2.4V左右电压,无待机电流,接上稳压电流2秒左右有电流跳变,从0.12跳到 0.02再0.00。按开关无任何反应。请问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思路很简单,电源管理输出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呀。 相机是casio EX-2105

网友:
如果连那个是电源管理也不知道,那你更不知道那个脚应该输出什么电压,,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