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更换内存插槽经过

楼主(2010-10-02):
手上有一片主板,内存插槽被烧毁,今天也正好有时间,就打算更换练手。
先拆槽,用风焊枪,最大风力最高温度,吹得主板变形也没能整体拆下,换吸焊器发现有好几个脚不能去锡,再用吸锡带效果也一般,把能用吸锡带和吸焊器能吸掉的脚先完成,把几个去锡比较难的几个脚用风焊枪吹,发现烫手,比较难以起拔,就手头坏内存条装上去后起拔,发现好多了,而且槽变形也小。
槽算是拆了,下一步就是把拆下的好槽焊到主板上去。上槽最要紧的是各脚不能有锡在上面,而且脚位要排整齐,主板上的脚孔也要吹干净留锡,做好这三方面后,各脚上锡,槽总算更换完成测试通过。
用时一个下午。

网友:
把坏内存插上再拆。这个方法好像不错。可以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用锡炉可能会更好,,,

网友:
汗,换个内存槽能收多少钱呀?搞一个下午?用个锡炉1分钟就搞定的事了。

网友:
开个炉锡要一二个小时。如果为了换一个内存槽的话。就比较划不来咯。

网友:
用BGA红外加热砖,几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