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要修的是什么?????

楼主(2010-10-02):
基本上是不是换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就都可以好了啊,屏坏的机率很少吧。我看一般都是高压板坏。
显示器
屏坏

网友:
如果都是换,那还叫维修吗?

网友:
呵呵,是啊,请教。如果换了通用驱动板。和原板的地。12V 。开机相接。 还要在原板上做些什么吗。只是接这几个点就行吗。

网友:
这点我也接触过一般也有保险坏的

网友:
先修,如果修不好,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基本上是高压板上的问题~~驱动板和 屏坏的几率太 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