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学杀破内存1

楼主(2010-10-02):
新手杀内存1

在本板潜水N久,做了很多准备。。。。
看了好多摸摸、贝贝的文章,安信电器商行 也看了不少。。各种方法已经烂熟于心。。。
     今天终于机会来了!!收破烂的到我店里,有两块478针的板卖给我,一看,哈哈有一块865GV的杂牌板!!!
等得好苦哇!!买下。。
     找来根512M的母条插在第一根内存槽上,第二个内存槽槽了故障条。。嘿,现在手里只有三根512M的故障条了。以前技术烂,15元一根卖给收破烂的了的。。
    先找了跟不能进系统,提示什么bios出错的,。。嘿嘿,很顺利的进了系统。。由于单独插那个故障条,说bios出错。。怀疑是他的spd有问题。。。  哈哈,我运气很好!故障条,我和的母条是一样的!都是黑金刚DDR400 512M双面的!,哈哈!以前没刷过SPD,但方法已经在论坛上看过N次。。反复开机,用母条分别插第一个,和第二个内存插槽,确定了。在spdtool软件读取菜单里的,模块0,就是第一个内存槽,模块2为第二个内存槽。(哈哈摸摸说过的!! 865GV的板子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好处!第二个槽是brank 2,只检查spd只要spd对就可以引导出来!!)
         重新用这个母条,引导故障条,进系统,打开spdtool软件,先把模块0和模块2的spd都保存下来,以防万一!然后把模块0的spd写入到模块2里面!! 注意,这里我当时想了下,如果真写两个内存的编号就一样了,万一有冲突怎么办?我就把那个编号乱改了一个数字,然后写入。。  写入成功后,用cpu-z软件看了一下。。spd信息。已经显示我输入的编号了!
       嘿嘿。只用故障条,开机!哈哈,能进系统了!!用了10多分钟没发现异常。。

    还是不放心,又试着用RST扫。。   以前在U盘上放了个硬盘板的RST,*脏话*,,,才发现在进入dos后,不能认出我U盘的第二个分区,郁闷。算了,还是用光盘
    找出我上个月刻的那张 RST光盘。。。   从光盘启动,RST界面出来了,选第二个,然后按两下回车键,他就开始扫了。。
  时间扫得有点长。。大概20多分钟,终于扫完了,没出现坏道!哈哈!!!第一次修 好内存!
   难以压制中心的喜悦!以上又找出根经常死机DDR400 512M 单面的的内存,因为是初学。。双面的暂时还不太会搞。。嘿嘿,有时间再研究!
用RST一扫,*脏话*,示第5个颗烂有毛病,有拖焊法,对第五个颗粒补焊了两次,还是那样,郁闷,看来,只有换颗粒了,但是没有颗粒,放一边吧。。

   又找了一根,金士顿512M 双面的条子,也是经常死机。。  由于是双面,怕刷扫出来,不知道是哪一面,就用刚才的那根512M的母条,带进系统,把他改成了单面,,嘿嘿,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就是brank 那个地方,把3改成2!  ,这样就成单面了。。并且应该是正面的在使用。

    然后又用RST扫。。。 也是提示第五个颗粒有问题。。补焊两次,没有效果,看来也要换颗烂。仔细看了下参数,是8位的。嘿嘿双面的..512M/16   单颗32M的,随便找个单面8颗的256M的条子,拆个颗粒焊上应该就可以。。!  但由于今天时间晚了,没有搞。。。明天有时间我再换一下试,主要是测试软件提示的位置,和我心里想的数位置的方式对不对。。

网友:
代换原则是1位数想同(4位的颗粒不能代换8位的颗粒喽因为它的引脚定义不一样 )
2还有容量想同(不过一般DDR的单颗容量都 是32M)
3最好是同一生产厂家
最后总结!1 要技术参数相同 2 封装形式也相同

网友:
唉今天换颗粒,搞得是一踏糊涂。。  吹爆了好几个。
郁闷。。明天继续。。

网友:
LZ真好运气!第一次修就刷SPD修好了一根不能进系统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