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不跑码

楼主(2010-10-02):
朋友的一块杂牌945主板不能触发。IO为83627DHG。CMOS放电无效。晶振两脚电压0.37,0.31
发现摸晶振旁边的一个小电容可以触发,但触发后不跑码,复位灯长亮。各电压无明显异常。有个板中部场管的电压输出为1.0V,是不是低了些?
但偶尔会出现按开机键可以触发的情况,且触发后可以跑码,有时04,有时C1,有时可以跑完亮机,亮机后过一会又不触发了。
由于朋友急着送去质保,就没进详细检测。
经验多的朋友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把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一般是换个晶振看下

网友:
我遇过一样的情况,有个别要换桥

网友:
把南桥加焊一下

网友:
摸电容就跑码,那就是CMOS这块了,可以先换个晶体和周边电容,不行就焊下桥。

网友:
换完电容晶振把周围洗干净在烤干试一下

网友:
用酒精刷下南桥,晶振 谐振电容都换了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晶振  谐振电容
加焊或重植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