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展电源不稳定故障

楼主(2010-10-02):
一技展电源,很山寨。故障现象是开机十分钟左右就停止工作,无电压输出,辅助电源电压也为0。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不定时,有时一分钟,有时候半个钟)又可以正常开机了。总之好象是元件发热造成的一样,但仔细摸一下关键元件,又没有明显的过热现象。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一步,故障原因在那里,怎么处理?

我换了辅助电源的开关管,是2N60B,故障还是一样,不规律的启动不了。停久一点又可以开一下。因为我是菜鸟,所以拍了辅助电源部分的电路,请师傅们再仔细看看,故障可能出现在哪个元件,并用笔画一下传上来。麻烦各位了!!!

网友:
换个电源吧,这种没有什么修价值

网友:
不是电源本身的价值,而是积累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辅助电源有虚焊地方。

网友:
换辅助电源输出两路滤波电解。

网友:
查下是不是辅助电源的那个小开关管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这种垃圾电源输入输出插座都有可能接触不良记的留意一下

网友:
先仔细看看有没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故障可能在辅助电源,着重查一下小开关变压器。

网友:
不说多想,查辅助电源电路,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麻烦各位师傅再帮指点一下。

网友:
后面查不出就查前级了,大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下降了?注意量的时候有高压哦。

网友:
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和辅助电源开关管限流电阻不良造成。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修。一般式是各种元件老化,开关管工作老化,散热不好等原因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张立生师傅正解。换了这两个整流管后正常了。谢谢!!!

网友:
换的你图上的哪两个整流管啊,在图上标注一下,发上来啊,让我们也 学习一下啊

网友:
一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
检查辅助电路

网友:
我那个长城的电源也这样,难道故障点也一样,我等下试试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张立生先生,我有一长城的电源也是这样,不过我的停机后+5v sb电压还会正常。+12v输出有0.2v左右。其它电压全无。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有故障?
传送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122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