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电源5VSB PSON 5V正常 短接不触发

楼主(2010-10-02):
SB5V正常.绿色12V正常.短13 14不触发.短接后量7500B 4脚电压为0V 短接前3.4V左右.12脚供电13V 8  11脚短接前2.3V左右.短接后1.4V左右.换过7500B  换过LM339  其它易损元件都量了一遍.发现两个均压电阻色环为:红红黄金 应为220K 都变为330K了但是300V正常两个电容两端电压150V也正常.跟均压电阻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寻下一步的检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00b和LM339没问题,应检查7500B的11脚,8脚驱动的三极管和变压器。

网友:
短接后 7500  8  11脚有高低电压变化  说明7500b和LM339是好的 查驱动管和开关管。

网友:
8脚和11脚连接的两个推动3极管 检查下~

网友:
感谢 whbwrpwxq  张定文 xipixiaolian 指导

故障已排除.原因是一个13007开关管不良引起. BE阻值只有90多欧了.

网友:
为什么均压电阻会都变大了呢?220K  同时变为330K左右. 红红黄金

网友:
可能是橙、橙、黄、金,有点色差很正常,电阻变值还没遇到过两个220K同时变成330K这么巧的。

网友:
我想是你看 错了。色环或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