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sata硬盘,ide的可以认出来

楼主(2010-10-02):
如题,更换过接口和数据线,bios里最优化设置,sata的硬盘光驱认不出,而ide的硬盘光驱都可以正常使用,电源是新的,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我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
顺着sata接口的引线看到了哪个芯片,估计有专门的Sata芯片,,查此芯片资料。。查他的工作条件,换芯片。。

网友:
有没有进BIOS里设置过

网友:
有的主板要进入BIOS设置过才行的。

网友:
手动放电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放电

网友:
除了BIOS就是接口电路和南桥

网友:
为了分  你们都乱吹,楼主 我给你个  SATA 1-4线都是经过耦合电容直连 南桥, 1量时钟给南桥的两组时钟  0.3到0.4  要正常 2 耦合电容 靠近 南桥的那端  对地阻值 偏低换南桥 偏高加焊,  3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很详细,明天试试

网友:
如果是848 865这类的板要把SATA接口启用才可以认到硬盘,如果是双核之类的配置就要查SATA周边的线路了

网友:
SATA的供电``旁边的晶振起震没呀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没有设置出来

网友:
以前偶就碰到过INTEL865的板子,BIOS对硬盘接囗有一个单独的选项,有IDE,SATA,还有两种模式全有,默认是IDE的,具体在哪我忘了~~你再仔细的找找看!~~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什么是偶合电容啊   是贴片的吗?

网友:
有的板子在BIOS里是找不到硬盘的 我就碰到过联想的品牌机   你用光驱放系统盘引导下看看能有吗 安装版的

网友:
哪你刷过bios了吗?     哪也是有可能的 啊

网友:
是什么样的主板,可以上一张接口电路附近的图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bios里把串口的打开即可,晕死,恢复出场设置竟然认不到,该死的杂牌主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BIOS里面看一下SATA接口有没有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