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DM/S跑00

楼主(2010-10-02):
一块华硕K8N4-DM/S跑00,两相供电,电源IC RT9245A,CPU没供电,以为是电源IC坏了,更换,还是一样,然再看一个管MW882L有3.3V电压输入,没电压输出,这个管应该是桥供电吧,请问是不是桥短路了,请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是不是VIA或者SIS芯片,如果是的话就查一下南桥25M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NF芯片,单桥的

网友:
北桥供电不对可以换管,这块主板是北桥虚焊。

网友:
先测桥和内存供电,再者U座VID信号,电源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无供电先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了
  管输入极电压正常,无输出查一下管子的控制极电压看一下有没有正常

网友:
我明天发个图上来,大家帮帮查一下原因

网友:
应该桥压桥看下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