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花屏

楼主(2010-10-02):
    客户刚拿来时有背光无显示,外接花屏,明显显卡的问题,做了显卡《这个是有胶,还是好做》不小心把显存做爆了,外接正常了,觉得好了就叫人装机。装起测试屏还是不显示郁闷啊!又叫人拆,拿来换显存好了屏显示正常了。悲剧来了,装起测试到系统密码时就显示一小块花,是缩小到6·7平方厘米大小的方框花,只是显示那么大。后面换了显卡就装系统花,在换就又还原的小格子花了!后面又换了几次还是一样的,困惑啊!有没有兄弟遇到过啊?拜求解.........................

网友:
要吧显卡和显存一起换掉

网友:
一个显存吗?其他的可能也出问题了

网友:
屏确定没问题把 ?

网友:
还没遇到过把显存做爆,  看来要小心了,

网友:
一般有规律的花  显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些都换过了的,我说的爆是锡珠爆了!希望高手给的建议!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显卡的事情 啊  你是环的显卡还是加焊处理的啊

网友:
换的显存型号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呵呵,你做显卡怎么会把显存做爆珠呢,人才,顺便问下现在修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佛主都有转世的时候,所以我做爆了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最好先确定屏是不是坏的哦   不要弄到最后屏也是坏的  才杯具哈      显存一起换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定屏没有问题,显卡也没有问题,我怀疑显存,没有一样的型号。代换了还是一样的,后来客户催的急拿走了,这故障决定独一无二...................下次遇到研究哈!

网友:
兄弟 修机器不能一个劲的换东西啊!建议你把GPU取下来打一下阻值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过前天我做了个IBM X61的也爆珠啦。

网友:
看看周围有什么什么小的元件掉了,如果没有,就重新做显卡和显存吧,一定要小心!

网友:
显存做爆珠的可能性大

网友:
给客户说  换主板把

网友:
可能还有坏的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