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F不开机

楼主(2010-10-02):
  今天修到一片清华同方845GL主板。故障是不开机。测开机排针一脚为5.12V 一脚为4.78V(为何一脚为5.12。一脚为4.78。开机排针在待机的情况下不是一脚为5V另一脚接地吗。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它的IO为W 83627THF。开机排针两针都经过都经过一个电阻。一针经过一个102接三极管的B极。一针经过一个电阻接三极管的C极。该管E极接地。。C极经过一个电阻接绿线。。B极接IO的68

网友:
开机68脚有跳变。三极管C极不为低电平。换三极管无效。。为何。。还有这个开机电路我没有遇到过。开机排针两脚都有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这样开机电路请老师讲解下。。W83627THF开机电路。。

网友:
谁说开机电路一定要有一个5V和接地呢,  还有两个0V的呢 低电平导通  都有  32.768要起振,按触发开关  68高低高  67 高低高   73低高低  72高低高,不正常断线  判断IO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断线后 分别量两端 72  73脚是  南桥送过来 5V 电压  如果没有断开后量南桥那一端有跳变IO坏  没有南桥坏

网友:
短接开关针后67脚有没有3.3V到0V的跳变?

网友:
67针到南桥有跳变。就是73针无供电。。挑开这脚电压就为3.3了。就能开机了。。但是主板无复位。。是否IO坏了。。我换过了一片还是一样。。IO为W83627THF

网友:
真它妈郁闷。。换个IO还是不开机。。真郁闷。。挑开IO73脚就开机了。。真郁闷。。。

网友:
有io的话直接换个看看。。。不好再看换个io的时间比检查这里检查那里还快。。。

网友:
不行换了N个了。。IO没有坏。。南桥工作条件也有3.3待机,晶体两端也有压差。。。没招了。。

网友:
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教的,其实哪用那么麻烦?有io直接换个,比查资料挑脚看跳变来的快的多。。

网友:
查IO的第七十脚RSMRST#待机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