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723笔记本开机报错:IDE #0 ERROR报错

楼主(2010-10-03):
昨天接到一个东芝笔记本,开机就报错,    不能认到硬盘,查看排线,都是可以的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希望同学们帮帮忙咯
   另求图纸一份  !!!

网友:
   对了   把硬盘和排线都拔掉,  开机显示也是一样的,报错后,就读硬盘,插上硬盘和拔掉硬盘显示都是一样的

网友:
先打下接口阻值,不行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那么快就换南桥了啊  还能测一下哪里呢  它的接口是排线的  测了阻值  也不知道多少是正常的啊   那硬盘是最小的那种

网友:
    经过测试,  除了接地,别的有一个阻值是200,有一个阻值无限大,别的都是600或者是670左右的 ,我想这是正常的吧  但是我想不明白了 那阻值是200的 那是什么,是供电?  还是什么呢

网友:
找图看看搞不好断线了,刷个bios

网友:
别忙乱修,朋友,我的东芝也是这样子,我把光驱拆了后,就出现你同样的错误,但过2秒同样能启动,你这样看看能行不,开机时按住  ESC键,同时也按进BIOS的键,进BIOS恢复出厂模式

网友:
以前学过  东芝报#0是最常见的了   不过都忘了  等回去查查资料在告诉你

网友:
楼主提供一下版号啊  这样才好找图纸测试啊

网友:
正常的东芝笔记本你把硬盘拔掉就显示IDE 0   你换好的硬盘上去试试吧,有可能是你的硬盘坏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最后再做南桥

网友:
   呵呵  我找了一个硬盘换上去 就好了  谢谢楼上的支持  但是我换了一个 现在那主板又不过内存了  有两个阻值是80了 (排阻)  其他的都是133   一个是板载内存阻值是80  一个是外加的内存是80   哎  也没有北桥换了  再搞就不赚钱了 没北桥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