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一块华硕7600GS显卡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10-03):
今天收了一块华硕7600GS显卡,请高手赐教一下,小弟我是菜鸟。显卡进BIOS都没有问题,进系统后马上黑屏。请高手指教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显存还是?

网友:
驱动没装好

网友:
不可能的,驱动绝对对的,因为之前我有这样一模一样的显卡上过机的

网友:
查供电 够不够,晶振    显卡很简单啊,  供电  晶振  3G色 行场信号  数据线, 都量一下,  最后加焊  不好扔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
加焊显卡核心OK

网友:
7600系列gpu虚焊还是比较多的。补焊一下gpu吧。

网友:
这个卡要把核心拆了 重植珠 才能用的时间长

网友:
检查显卡的ID是否出错。出错了会黑屏哦。。。或者是显存不良又或者是DC-D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