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插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0-10-03):
一台老机子    插网线无反应  已排除网线和水晶头的故障,系统也换了  有可能是丢失MAC地址吗    查了接口到防雷芯片的线路 没问题    这种故障多为哪里问题?请教 啦

网友:
插网线后,是打叉还是提示找不到IP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叉的,网卡有MAC地址 没有丢失

网友:
修过一台是隔离变压器问题,就是网卡芯片与网卡接口中间哪个,有些是一个像IC一样的电子开关

网友:
网卡芯片有问题吧,换换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替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过网桥试一下,之前修到R20插网线没反应,更换后OK

网友:
网卡坏啦

网友:
网桥坏了或接口到网桥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