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都这样了 还行吗?怎么整呢?!

楼主(2010-10-03):
我的硬盘一运行,里面就咔嚓咔嚓的响,人家说是硬盘里的磁头完了, 我的硬盘是60G的 我听说有种切硬盘的方法,60G变40G 把不好的那一块给干掉, 这样可行吗?
硬盘

网友:
没有多大用处,即使切也是没有声音只是前面有坏道而已,这种直接报废得嘞

网友:
修好了也是残废,换一个新的都不值几个钱。

网友:
数据第一,先备份数据吧。
磁盘即使能修好,也不要存重要数据了。

网友:
你的硬盘盘体坏了,不是坏道。修复率不大,

网友:
该换就换呗

网友:
噶扎噶扎响 那说明是硬件有问题了吧?
没多大修复价值了吧?

网友:
没坏都该淘汰了,坏了还不下决心?不过换硬盘,最好电源也要换。

网友:
弄好可以作副盘用的!

网友:
切了更贵,还不如换呢

网友:
硬盘咔嚓咔响也不一定就是磁头坏吧,我有一块80G的迈拓就是这样,后来刚好得到一块一样的正常硬盘,试着对调了一下电路板,证实那块咔嚓响的硬盘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
小硬盘也值不了多少钱,该换就换了吧

网友:
哎 也不修了 晕菜了 那是客户换下来的 不要了的 也不是我的 嘿嘿

网友:
不是坏道。修复率不大